高亮空脚

楼主(2011-11-22):
对于管脚比较多的芯片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高亮空脚??

网友:
选择Highlight命令,然后在find面板中,find by name下拉选项中选择net,在输入栏输入dummy,回车即可高亮空网络的pin。如图

网友:
    cadence功能强劲,关键在如何去灵活运用呀,理解它的基本设计思想,唉,

网友:
    credit score trans union

    Honesty, Experience,gucci outlet, and Relationship桾hat is What Trans Union is in Credit Scor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Are you having trouble getting your loan application approved?Probably you are one of the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who are having trouble getting their loan application approved. They have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submitted necessary documents, yet they always got a negative response from the application division of the lending company. What have gone wrong?Yes, you have complied with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and submitted necessary documents, yet you forgot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vital in getting your loan application approved梱our credit score. Many individuals find themselves getting rejected every time they apply for a loan (such as a home equity loan or an auto loan) because they are not aware of their credit score, or worse, do not know what credit score is at all. They tend to deal with something which they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really dealing with, thus they get caught in the pitfalls of rejec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know what credit score is and how vital it is in your loan application. As many say, start with the basics to get rid of the complexities. A credit score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you are a credit risk or not. It i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that will initially determine whether your loan applications would be accepted or rejected. It possesses every inch of details with regards to your credit experiences, such as the loans that you have previously availed,gucci sale, any late payments that you have made, and existing debts that you failed to pay prior to your present loan application. In other words,Using Xeriscaping to Save Time and Water, this will serve as your 揼rade? whether you passed or failed in a certain subject. Your credit score is recorded in your credit report, which is one of the requirements when applying for a loan. It is divided into 4 main sections, which is as follows:?        General information, such as your present address, date of birth, contact numbers, driver抯 license number, and your employer抯 name. ?        Personal history,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ersonal accounts. ?        Public records, which contains financial data such as any judgments from county courts, defaults, or bankruptcy. ?        Inquiries, which includes list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who have requested for your credit report.You can obtain copies of your credit score from 3 major credit reporting agencies. One of which is the Trans Union,designer bags, which is one of the global leaders in terms of credit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ince Trans Union was founded in 1968, they have worked with various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to gather,gucci shoulder bag, evaluate, and deliver the critical information needed to create strong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As a result, businesses are now managed effectively, resulting to better client relationship. Individuals now understand and manage their credit effectively,tory burch outlet, thus achieving their financial goals. Serving more than 30 countries in 6 continents around the world, Trans Union developed local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using the expertise of its manpower in terms of credit management and offering services to individuals who are having a hard time managing their credit profile. Managing your credit means managing your life as a whole. For Trans Union, credit score is not a subject that should be taken for granted. In fact,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of every individual who prefer credit solutions to their financial needs. Thus, if you want to have that great financial potential and have an access to loans with affordable interest payments and incredible terms of conditions, trust Trans Union. Honesty, experience,Laundry Room Logistics, and relationship. Those are the 3 values that made Trans Union a leader in credit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网友A:
    我刚试了··貌似find里面选不了dummy这个网路啊 没反映 more里面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了··貌似find里面选不了dummy这个网路啊 没反映 more里面也没有····

手写 输入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写 输入即可~

    是手写啊 输入后点回车没反映····我用的1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手写啊 输入后点回车没反映····我用的16.5

确认一下在find里勾选net  在find by name  选择 net 再输入 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在find里勾选net  在find by name  选择 net 再输入 dummy

    嗯 确定啊····你那使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