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成功设置过这二个图表的快捷方式没?

楼主(2011-11-22):
因为平时看status状态下的报错比较多,所以想就Drawing  Parameters这个先框做个快捷方式。
env中的命令是这样写的:
alias Pgup   Drawing Options
alias Pgdown  Drawing  Parameters,
但运行时却提示
Command not found: Drawing Options
Command not found: Drawing  Parameters
仔细对比看没有错,为什么这个不能设置成功?
求高人解析?

网友A:
dwawing options的快捷键:funckey j status。Drawing  Parameters没设置。
所用的命令都在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awing options的快捷键:funckey j status。Drawing  Parameters没设置。
所用的命令都在tools-utilitie ...

恩,我看到里面有status命令了,可能是太多了,我一时没有找到。Drawing  Parameters没设置吗?下面的截图命令drawing param不是它的简写吗?不是说command browser里面有的所有命令都可以设置成快捷键的吗?

网友:
Drawing  Parameters可以设置,只是我用的少,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