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指点下,PADS中如何把PCB镜像翻转,不是gerber

楼主(2011-11-22):
如题:pads中如何把PCB镜像翻转,不是gerber

网友:
07的不能镜像走线,不知道高版本可不可以

网友A:
9.3不可以镜像.以后也不可以镜像吧.这个功能很容易害S人

网友:
板框在导入之前镜像吧!没听说设计好以后再镜像的!

楼主:
看的时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不可以镜像.以后也不可以镜像吧.这个功能很容易害S人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不可以镜像.以后也不可以镜像吧.这个功能很容易害S人

镜像后traces的走线没了!但copper没问题!不镜像的话,单面板,非SMT元件的坐标导出来不对啊?请问jimmy,着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2-08-14):
    有像AD中的 V B功能作用相关的功能翻转么,连带整个PCB都镜像过来,底面的原件到正面,正面的原件翻转到底面。在做双面放置原件的时候整个功能相当重要呀。

网友:
    支持jimmy的说法,镜像很容易害死人,因为在你不经意间就会混乱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也会不经意间发错gerber给板厂了,我至今也没发现做双面板要镜像干嘛?你不能一层一层的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