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orcad工程文件名

楼主(2011-11-22):
如何修改orcad工程文件名,怎么修改之后就打不开了呢?求救

网友:
你是怎樣的名字改成甚麼名字,才造成打不開? 要說清楚,才能判斷問題所在。
如果是改名字造成的問題,改回去不就是應該可以打開了嗎。

网友:
就是啊,工程名称最好不要直接改,另存为比较好。

就像VC++里的工程文件dsp一样,最好别直接改,改完之后还要在dsw中修改,因为好多文件是关联的。
好多东西都是相同的,想想就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