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T SCHEDULE,由于引脚号的存在,看不清焊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1-11-22):
allegro中布线时,调用NET Shedule,想看一下网络连接,但却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情形:由于引脚号的存在,看不清楚焊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
不要沉了啊!!!各位给点建议呗……

网友:
    顏色設定裡面 package geometry 下面 pin number 打勾取消

网友A:
    关掉显示就可以了,只是一个显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显示就可以了,只是一个显示而已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