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维线的线宽与什么有关,可随意设置吗?

楼主(2011-11-22):
二维线的线宽(如:板框、槽孔)与什么有关,可随意设置吗?对做板有没有影响,做板是以给的中心还是内、外沿为准。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以线中心算的。你设置成0.15mm就可以了,没必要很宽!

楼主:
宽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