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请问选择几个元件,使之整体反转可以吗?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是需要 create union 然后再翻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 create union 然后再翻转吧

我试了不能旋转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旋转的时候要选择这个union。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
选中需要旋转的元件后右键选择Rotate Group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旋转的时候要选择这个union。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谢谢!你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