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和其他朋友一个allegro问题。

楼主(2011-11-22):
allegro里面,悬空的覆铜,怎么重新指定一个网络?

改板,更新原理图,很多覆铜变成no net,不想重新覆,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指定网络?

网友A:
    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然后选中Shape,然后在option面板中赋予网络,就像新加shape时指定网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然后选中Shape,然后在option面板中赋予网络,就像新加shape时指定网络一样!! ...

    太谢谢了。
    找了好久没找到。
哎,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