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高亮网络时,怎么使焊盘也一同高亮

楼主(2011-11-22):
          走同一netclass的线时,希望将该组内的网络显示成某一特殊颜色(通过PCB-PCB-nets),但是结果只是使飞线变成成设置的颜色,有没有办法使焊盘走线都改变颜色呢?
        谢谢

网友:
    这功能AD10有。低版本没有。 类似PADS中间的把每根线都可以设一种色彩。。。。。。。。。。
    楼主文不对题啊。。。。。。。。。。。。。。。。。。。。

网友A:
    不单单是AD10有这功能,至少我用的AD9是有的。你设置了颜色,但只是改变了飞线的颜色,有3种可能出现这情况:1、在PCB-NETS那里,没把相应网络左边的小方框勾选  2、在环境设置里的display项里没有勾选Use Directx if possible这项  3、试试快捷键F5开关颜色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单单是AD10有这功能,至少我用的AD9是有的。你设置了颜色,但只是改变了飞线的颜色,有3种可能出现这情况 ...

原来是因为第一种情况,打上勾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焊盘颜色最终归属与层的颜色,只有CONNECTION 才会启效。TRACKS也是归属于层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