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ence 电路图打印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条件所限,我要用热转印法做电路板,发现不管用什么铺铜方法打印出来铜皮都有条纹,请问要怎样解决这个方法?

楼主:
谢谢啦,本人新手,还是不太会用,

网友:
到CAM350里打印

楼主:
不太会用呀,能不能截图来说明一下,谢谢啦!!!

网友:
热转印,不要铜皮吗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 - display - display_shapefill
填个1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 - display - display_shapefill
填个1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谢谢了,我把那两个值都填为0效果果然好很多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