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救命啊,遇到致命的问题了.

楼主(2011-11-22):
pads9.2的软件,在layout里用i做数据完整性检查时,没有错误,然后到router里扇出一个BGA,扇出完后返回到layout里用i做数据完整性检查,出现Error: S0006:Strings(Fix Header): Slot 0x875e6e4 is marked as free in page,再链接到router出现致使性错误码,彻底进不去了。

以上动作重复多次也是这样,我的天啊,没救了吗?希望大哥大姐出来帮帮忙,我的肠子都青了。

网友:
没有好办法,导ASC吧

网友:
这个错误一般都是规则问题导致的,建议你先试试删除有问题的网络的所有线试试!如果还不行清空网路规则试试!

网友:
经过我多年的经验,在PADS 与router切换来切换去的情况下,经常出现致命错误!有时候这些错误就是一个过孔一个,一块小铜皮之类的造成的,很是纠结! 我有时候转成ASC 低版本的,然后再导进来,是可以解决问题。但大部分不可以!
    以后还是多做备份的习惯吧!每隔1小时自己保存一下,要不同文件名的,不要覆盖保存!到时候就算出问题也不至于丢失很多工作量!
   能在PADS里做的就尽量别去router里。也就是尽量少用切换功能!

网友:
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做的过程中经常点“Save AS..."作备份,一旦当前的文件出问题,还可以在备份文件中找到以前的备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