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Licenses问题

楼主(2011-11-22):
安装protel后,在使用过程中,跳出如下的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点OK,直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OK,直接忽略.

   谢谢Jimmy。

但每次这样,显得太烦了,也找不到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上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网就行了

   恩,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B(2012-02-03):
直接忽略还是比较实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忽略还是比较实用的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