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keepout有什么要求吗<已解决>

楼主(2011-11-22):
这是原来在差分线上画的keepout,想问一下,keepout线宽有没有要求?距离线的位置?各位高手是入和处理keepout的,有哪些注意的地方,求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特别的要求.keepout离被keepout的线15mil以上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别的要求.keepout离被keepout的线15mil以上距离

非常感谢jimmy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