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9.3插上网线不能使用,请哪个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1-11-22):
本人刚开始安装pads9.3,插上网线不能使用,断开网络就可以使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哪个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pads9.3联网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
我的9.3可以在联网的情况下运行,我的是WIN7系统

网友:
    我的9.3也可以在联网的情况下运行,我的是WIN7系统 ,不插网线反而不能破解成功!

网友:
    我的9.3也可以在联网的情况下运行,我的是WIN7系统 ,把网卡关了反而不能破解成功!

网友:
    PADS9.3.1版本的不会有这个现象!我电脑也是win7的,有无网线都能运行!

网友:
    是不是安装了网络服务器那一项啊?猜测,卸了重装不要选那项试试

楼主:
    网络服务那一项没有安装,就是最底下哪个嘛。没有勾上,其它都勾上了,求高手指点:Q:Q:'(:'(:'(:'(

楼主:
    :Q:Q:Q:Q:Q

网友:
    我都装不成功

网友(2013-03-16):
    我的也是不能远行?请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