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破解成功PADS2005SP2的吗?

楼主(2011-11-23):
我最近想安装pads2005SP2,但一直不能破解成功,按照网上的方法一样不行。

网友: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也不能破解,但是我用PADS2007的破解工具算出*.DAT就破解了(不用换*.dll)。

网友:
讲LISENCE.TXT后缀改成DAT然后环境变量也改掉看看行不行!我这里也刚搞了一个下午搞好了!

网友:
怎么安装好的是演示版的,在快安装完成时提示找不到模块,到底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搞了好几天了,系统安装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