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转ALLEGRO出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23):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在Capture转 allegro时出现一个错误,如下: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sp1km_application_v17_20090302(capture72)\.”
我去掉了所有的()符号,再试问题依旧,再查找\.和\都没有找到,这个问题困扰着我,请大虾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看你的敘述,你都知道方法的,所以應該不會出錯了。
如果你還找不到問題所在,可不可以發原理圖上來,這樣才有辦法幫你找問題。

网友:
sp1km 这个之间有空格,去掉就好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