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对DDR的高速弯型布线如何设置?老师们请讲解.

楼主(2011-11-23):
  图上的DDR引脚上的弯线布线是如何设置,求解

网友:
用pads router,选中将拐角后,如下图操作:

楼主:
谢谢您,可否在LAYOUT 里面走呢,或还有更快捷的办法吗

网友:
在layout里面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啊,在router里面是不用查DRC,在layout里面要注意下DRC的报错

网友:
LAYOUT操作界面也有个类似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