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差分线是如何实现的,求高手赐教<已解决>

楼主(2011-11-23):
我在router中走线的时候,无法走线,请教是不是线的间距保护打开了,这项如何关闭?我想把线从焊盘中间过,router不允许!改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DRC

强大的不需要理由了!Thank you!

网友:
其实关闭DRC是最常用但不是最好。因为你最后DRC检查的时候会满屏幕的错误。我的方法是把这些信号单独设置conditionall roules  把线与PAD以及VIA 的间距设置你想要的,这个你自己根据BGA的焊盘大小以及你的线宽计算。这样就根本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