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23):
额,不知道咋办了,IGBT的焊盘要修改,按照要求驱动栅极要做成邮票孔的形式以利于焊接,可是我封装出问题了,现在pcb里边的三极管的栅极我多加了一个焊盘,做邮票孔用的,只修改了top层,bottom还没有修改,再次编辑的时候,pcb自动关闭了没法修改,怎么修改才不会自动关闭呢?

楼主:
不能再次编辑封装,error如图

网友A:
本身就不可以在已经添加了需要修改的原件封装之后做增删焊盘的修改 仅可以修改尺寸,如需要修改请从库里面去修改 之后再删掉PCB 已经添加了的 添加进去

网友:
楼上貌似是正解,我一般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不可以在已经添加了需要修改的原件封装之后做增删焊盘的修改 仅可以修改尺寸,如需要修改请从库里面去 ...

谢谢,搞定,纤夫真滴是封装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