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通道分析和建立保持时间问题,求解

楼主(2011-11-23):
1.点击channel analysis的simulate后,转到显示结果,点击channel analysis reports后,应该出txt文件结果。但这次出的是让“
select files from ***”,选择文件。不知错在哪?高手帮忙一下吧。btw:改模型ffe为dfe后,可以出waveform,为什么改了就行了,原模型有问题

么?

2.仿真DQS-DQ信号,提取拓扑修正后,simulate,波形可以啊,没有太多畸变,能手动测出setuptime和holdtime,但自动显示栏为:
setuptime:NA
holdtime:NA
strobetime:NA
不知为何?请教。

3.hspice安装后,channel analysis来simulate,选项用hspice,但无法进行。提示有错误。是模型有错误么?另外hspice用的也不熟练。2005版本

4.新板,器件模型设置好了,提取拓扑时,提示“field solution failed via_booksi_****”,为什么过孔模型提取不出来啊?多谢大家。过孔模型

也没法选择更改,右栏是死的。编辑过孔,generate为“via_booksi_****”,也不行。BTW:后来用板子生成generate via替换掉原模型,才可以。但

每次都替换,挺麻烦的。有好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