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kscreen generator 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1-23):
silkscreen generator  有什么作用?怎么运行了没有反应?
4 Y- q( ], @0 {: i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如何使用?

网友:
silkscreen generator能够把多个层面的丝印整合,并且能够得到实际的丝印线宽度,我们设置丝印层的参数时有个pen参数,就是丝印线的宽度,但是这个时候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宽度(显示都一样宽,不是所见即所得),silkscreen generator能够把其它层的数据整合到一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