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等到9.3,还是没法和EE关联,不知要等到何年?

楼主(2011-11-23):
;一般使用LOGIC画原理图的较多,而PCB却又爱好上了EE,这中间的关联确实一直困扰。不知各位大侠有无良策。

网友A:
mentor现在推DXD,或许几年后会放弃logic

楼主:
问题是LOGIC会的人还挺多、如何转换也得考虑他们的使用习惯吧、如果能像WPS直接就可以打开Microsoft Office 的文件就可以了。而且菜单也应该大致雷同

网友:
    LOGIC没多少人喜欢。应该是ORCAD怎么和EE无缝连接才是大势所趋。。。

楼主:
老兄,你的追求比我还高呢,我想用DX关联,遇到的问题是SYMBOL还有点问题:ERROR: Bad data for Part Number: AUDIOPA_YDA145 in the
Parts 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 AUDIOPA_YDA145 and Part Label: AUDIOPA_YDA145.
    The relevant symbols are:

    Block Schematic1, Page 1, Symbol $1I368

    我是用7.9.2的DxDesigner直接导入了LOGIC的SCH,然后将SYMBOL和我原来的PART 以及CELL关联的。可是通过Packge流程是就出现了以上提示,如果用自带的库则没有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
    如图所示,一切都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没法通过Packge流程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现在推DXD,或许几年后会放弃logic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上面的英雄可没考虑那些实际用户,他们至少在近期一直使用LOGIC,而EE用户要想和他们配合,是否应该要有一个能衔接的工具或方式呢?再厉害的公司和工具,也没法让广大的实际用户一时半会地改变自己的习惯吧?

楼主:
    经过摸索,发现是本地数据库没有以上两项,如果单纯从页面上增加,输出时是不承认的,它输出数据的时候是从中心库里面抓取封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