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次性设置完所有文字的大小和线宽!!谢谢!

楼主(2011-11-23):
谢谢大侠!!

网友A:
右键,filter,label,然后全选.

接下来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键,filter,label,然后全选.

接下来你懂的.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会的问题,被版主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filter,label,然后全选.

接下来你懂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会的问题,被版主抢先了

同样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filter,label,然后全选.

接下来你懂的.

依照你的方法能修改字符的SIZE,但无法修改字符的LINE WITH,不知是怎回事,操作不对吗?谢谢Jimmy!

网友:
将font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