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过孔

楼主(2011-11-23):
走线打孔的时候,一定要到控制面板中选择么?

有没有比较快捷的方法呢??

谢谢

楼主:
大家都是怎样打孔的呢?

网友A:
谁叫你搞一大堆过孔嘛????你一个设计里要用那么多种过孔吗?? 且fifty- fifty??如不是,你把最常用要用的那个过孔设为最优先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叫你搞一大堆过孔嘛????你一个设计里要用那么多种过孔吗?? 且fifty- fifty??如不是,你把最常用要用的那个 ...

怎样设优先?

网友:
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最常用的移到最上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