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32位 VFBGA 布线问题

楼主(2011-11-23):
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 DDR 32位VFBGA  布线,
如何走等长线啊,我画了1周,还是不知道怎么走线好。
最好谁能给个参考的文件啊

网友:
date线和addr是分开的,date里8根和dqs\dqm作一组,这样类推走在一起。addr 和控制作一组,分着走就可以了,分着层面走,不然有时等长会绕不出来,就白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搞啊,同问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