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中间的过孔如何精确放置?

楼主(2011-11-23):
如图,中间的BGA引脚需要放置过孔,间距什么的肯定是可以放置的,不过系统就是不允许放置。可能是放置的位置不精确?

楼主:
自己找了个解决办法:ctrl-e调整part 的grid间隔到1mil.  基本可以精确放置了。就是要尝试好几次才能找到中心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找了个解决办法:ctrl-e调整part 的grid间隔到1mil.  基本可以精确放置了。就是要尝试好几次才能找到中 ...

扇出的时候把格点设置为0,mentor有个缺点他不能像allegro那样做grildness即忽略格点。在mentor中只要你设置了格点就必须严格按照格点来走,走线和过孔都一样,如果你要bga的扇出达到真正的中心点就不应该设置格点,让布线器工作在无格点模式下。
注:mentor的布线器一直都是为了无格点而生的,工作在无格点情况下能够得到最好的性能,设置格点后会导致直角甚至是尖角,也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无格点能够得到最好的布线密度,缺点是走线可能不会那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出的时候把格点设置为0,mentor有个缺点他不能像allegro那样做grildness即忽略格点。在mentor中只要你设 ...

明白了,怪不得我的间距明明是够走线的,就是有时候走不了。估计是按照格点去走,而不是按照中心点去走。

楼主:
改无珊格后,双击终于确实可以放置到BGA引脚中间“可以”放置的地方了!

网友:
一般都是将原点设置到BGA的焊盘上,然后格点就设置为PIN间距的一半。如果还不好使,就再设置为PIN间距的一半的一半。这样绝对抓中间,其它PCB工具亦如此。
其实对于EE,楼上那位说的无格栅才是工具的设计思路。属于正解。

网友:
你把格点设置的很小,不就相当于无格点了吗,

楼主(2012-02-15):
无珊格后,
我的BGA要求比较高,能够打过孔的位置只能是中心点,现在要尝试很多次才能找到中心点。不知道有什么快捷的方法直接能到中心点打孔? 因为我是无珊格的,不会要每个孔都要计算中心点坐标后用命令行放置?

楼上“将原点设置到BGA的焊盘上“,这个在EE里是那个原点?什么命令?

网友:
BOARD STATION RE里面,从PAD往下打的话默认是在中心点的
从内层往PAD打的话就随意

楼主:
"从PAD往下打"?这个是从BGA到焊盘下打过孔吗? 一般的工艺支持这样做?
一般BGA是用“扇出”是标准到工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PAD往下打"?这个是从BGA到焊盘下打过孔吗? 一般的工艺支持这样做?
一般BGA是用“扇出”是标准到工艺 ...

不好意思,你们说的中心点是焊盘之间的中心点
我说的是PAD的中心点,我没看仔细

PAD上打孔在手机PCB上很普遍,对于很多CPU来说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你们说的中心点是焊盘之间的中心点
我说的是PAD的中心点,我没看仔细

设置pad entry然后设置该焊盘allow via on pad,选择只能在中心,这样打孔后移动过孔就只能打到焊盘的中心位置

楼主:
EE搞觉打孔太不顺了,要精确的找到“能”打孔的地方真不容易,通常要双击很多地方才能“摸索”到允许打孔的那个点。

网友:
本身mentor expedition适合无格点操作,这时软件的效率才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