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不能过孔

楼主(2011-11-24):
pads 不能过孔 STANDARDVIA - L1 - Via has drill greater than pad on level specified. ! r: O) U3 S  Z6 Q( d
是那设置不对啊

网友:
先设置打孔方式,然后选择一个默认的过孔!(前提是你已经做了过孔,而且已经添加到设计规则里面)

楼主:
谢谢,是设置孔焊盘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