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PC-7351做元件封装,出现问题~~

楼主(2011-11-24):
请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图片是 datasheet资料尺寸 ,第二个图片是IPC-7351里填入的数据;

生成之后有warning, 然后生成的元件没有pin,请大家帮忙~~

楼主:
上面的datasheet有问题,这个是正确的,请参考~~

网友(2013-01-09):
path里封装路径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这个warning可以忽略. 焊盘大小根据公式计算得到, 而焊盘间距默认0.2mm, 如果计算得到的焊盘间距小于0.2mm, 软件会自动修正,减小焊盘大小,使之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