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页面排序问题

楼主(2011-11-24):
原理图有很多也,能不能按照
1:XXXX
2:  XXXX
.
.
..
.
这样的顺序排列,我的为啥10、11.12等在1、2、3。。。9页的前面呢?
能不能调整顺序?
还有个问题是,问什么原理图原件序号重新排列后,只有其中两页的原件没法排列,一直是R?

网友A:
第一個問題,可以將原理圖頁面編號改成 01、02、03、... 、09、10、11、.... 即可解決。
第二個問題,敘述過短,沒有實際原理圖,所以無法判定是甚麼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問題,可以將原理圖頁面編號改成 01、02、03、... 、09、10、11、.... 即可解決。
第二個問題,敘述 ...

就是我的原理图总共是17页,我在tools中选择Annotete将原件编号全部搞成?后,结果重新reference update后只有第15、16页的
原件没有编号,其他页都编号啦
而且有个芯片我是分隔成三部分的,只有一部分是U1,其他两部分都是U?B U?C

网友:
如果是分開成三部分的元件,通常會視是 U?A 、 U?B 、 U?C ,不會第一個是 U? 。

針對分開元件,ORCAD 需要特殊方法,才能使自動編號的時候,編成同一個號碼,否則是要人工去修正回來,本論壇之前有人討論過,搜索一下應該找的到。
(一般自動編號的時候,通常可能會變成類似後面敘述,例如: U2A 、 U4B 、 U5C, 反正就是不同一個號碼)

至於 tools 中选择 Annotete,只有第15、16页的原件没有编号,這點倒是不曾遇過,需要實際原理圖去找原因。

网友:
1--9前面加0,即01,02.。。。09.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