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走线时电源 地线不显示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楼主(2011-11-24):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G7 b) \0 `" m9 e1 u
allegro中,在摆放元件时,电源,地的NET设置了电压属性,不直接显示鼠线了,但在走线的时候,选中元件电源部分走线,不显示与其相连的元件PIN脚,十分不方便,  哪里有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
Edit-property  选择没有属线的NET,勾掉里面的NO_rat和voltage

网友(2012-02-16):
感谢二楼的解答,我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一直不知道怎么设置   感谢啊

网友(2012-07-02):
二楼回答简单明了,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