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字型焊盘的绘制

楼主(2011-11-24):
各位大师,求救了,麻烦教一下我pads中米字型焊盘如何绘制啊?急啊!拜托了!

网友A:
如下图设置

网友B:
神器啊,哪个版本的?9.2的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设置

jimmy 大师,哪里搞出来的啊  我怎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设置

哪里设置的啊?我用的9.3简化版,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设置

JIMMY老师,谢谢!,我会设置了,但是怎么设置完之后看不到效果呢?还有啊,我这里有个双面板,由于FPC电容的地铺了很大的一块铜所以元器件拆的时候很难拆下来,那位老员工让我把焊盘与铜箔之间花型连接,不是很明白?你那里有什么更好的那没法啊可以使得双面板的大件元器件可以有效焊接又不至于拆不下呢?我很郁闷啊,成天被老员工说来说去。拜托啦!

网友(点评):
采用十字连接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jimmy 大师,哪里搞出来的啊  我怎么没有?

又试了一遍 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器啊,哪个版本的?9.2的没有啊

    是不是只在安装面设置啊?

网友D:
    我也是设置好了后在PCB里面没看到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设置好了后在PCB里面没看到效果

    这个要先把Drilled Thermals设置成热焊盘的形式,然后才可以看到效果。

    先 Tools---> Options:

    然后Setup---> Pad Stacks Propertie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先把Drilled Thermals设置成热焊盘的形式,然后才可以看到效果。

先 Tools---> Options:

我已设计好了!可是效果还是没有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设置

请问jimmy,单面板,普通焊盘能做成米字焊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设计好了!可是效果还是没有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在单面板上,看不到有什么变化啊!没灌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先把Drilled Thermals设置成热焊盘的形式,然后才可以看到效果。

先 Tools---> Options:

谢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