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1-11-24):
pcb电源的压差较大(差0.5V),问题怎么解决和避免?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源输出到使用端的走线太长,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输出到使用端的走线太长,太细了?

应该不细吧,我走的1.0mm的线,过孔用的0.5mm的,电影输出换层用四个过孔,其它换层用两个。会不会是过孔小引起的?

网友:
线细不细主要还要参考你板上的功率。一般算的,表层20mil可以过1A的电流,过孔的10mill的孔0.5安这样把,要是输出的线太细导致功率供给不足,是可以引起压降的。

网友B:
耦合电容没用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容没用好吧

恩也有这个可能   电原地方不够   有个电解电容放的稍远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也有这个可能   电原地方不够   有个电解电容放的稍远了点

电容没选好也有可能

网友(2012-02-24):
你最好用渡锡安规铜线!

网友C:
有个叫开尔文接法的反馈线的走法,说的就是导体引起的压降问题。
建议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叫开尔文接法的反馈线的走法,说的就是导体引起的压降问题。
建议你仔细看看。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