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BGA封装

楼主(2011-11-24):
图中,为什么顶层跟底层的pitch不一样,难道底层与顶层都有焊盘吗?

楼主:
没人回答啊,这是不是就是那种所谓的POP啊?

网友A:
    這是POP沒錯 但是只需要建立下面的PAD 上層不用管 ,他是在IC上面疊一顆IC,高度要注意,要建立2顆IC疊起來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POP沒錯 但是只需要建立下面的PAD 上層不用管 ,他是在IC上面疊一顆IC,高度要注意,要建立2顆IC疊起來的高 ...

就是说,这个芯片是通过底层的pad与pcb实现连接的。top层的是实现与其他芯片的连接,不用管?

网友:
    這是POP的IC 一個是正面一個是背面, 通常這種IC都是CPU,疊在上面的是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