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欧姆电阻\磁珠\跨接电容的作用和区别

楼主(2011-11-24):
关于0欧姆电阻\磁珠\跨接电容的作用和区别
作用:

0欧姆电阻:
磁珠:
跨接电容:

三者的作用区别:

那位童鞋多多指教下,对这三者有点模糊。(ˇˍˇ) ~

网友:
搭楼铜球

网友:
后两项是有关EMC的问题,第一个应该属于取样类电阻或单纯的短接功能。

网友(2012-01-11):
0欧电阻一边在电路板内作为测试点使用,有些地方也有跨接的作用。磁珠是属于滤波的一种,人们根据磁珠对不同频率的吸收和发射作用,来起到滤波作用。搭接一般用在外壳屏蔽上,做缝隙的填充使得两个界面接触良好

网友(2012-04-25):
    0Ω电阻的功能: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网友:
    0欧姆电阻应该还有滤波作用

网友(2012-06-27):
    5L很给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