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的丝印调整如何辨别是那个原件的?

楼主(2011-11-24):
EE2007的丝印调整如何辨别是那个原件的?拖动的时候没有指示

网友:
EE这点设计的不好。不过仔细看有条小的点线在对应的元件里面。要很仔细看!

网友:
part选项里面fill placement outline on select" j. @; ^8 E* |9 v
然后移动silk就可以看到元件了

网友:
原件是中间细细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