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层板如何绘制差分信号

楼主(2011-11-24):
如题:板厚1.6MM,铜皮为1oz,万恶的老大要求省钱不让画4层的, 大家有什么方法实现阻抗匹配啊,速率是100M的

楼主:
等待群里的高手出谋划策

网友:
不行,理论上104mil的线宽,阻抗50ohm。

网友:
差分线可以做差分阻抗,做阻抗就可以不参考相邻层的地了

如果不是差分线要做阻抗,可以考虑参考左右两边的地平面来做阻抗

网友:
可以按附件来设计:

1.6MM双面板100欧姆

1.6MM双面板100欧姆

网友:
请问哪位大虾有关于计算匹配阻抗,速率的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