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GXL与XL

楼主(2011-11-24):
     最近在画一块板子,使用的是cadence16.3版本,在布线的时候最开始用的是GXL这个版本,画了一半的时候听老大说这个版本破解的BUG比较多,因此又使用了XL这个版本接着画,后面一直使用这个版本画图,到完成,交给老大检查,把文件传给他,就出问题了,打开的文件是最开始布线的图,一看傻眼了,哥不会悲剧吧,我又到我的电脑打开,没问题啊,但我在打开allegro,使用file->open->prj,就出问题了,一下开始做的不见了,打开的时候出现一个warning,大意是说以前使用的高一级版本,
database was last saved by a higher tier tool...allegro GXL.there man be constraints,rules and other design data that may be ignored in this tool
,点击确定,显示的图确实很久以前完成的图,改了快20天的图一下就回到了以前,最后把以前保存的打开,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难道我要重新画啊,哎悲催的人啊。
    我想初步考虑这个是不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版本,但老大说好像这个不会出问题,我就迷茫了,各位开点方子,看能不能找回以前做的啊。跪谢啊

网友:
真的假的,只知道gxl是最高的版本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使用了两个版本的原因啊,现在打开的文件是以前用GXL画图时完成的,哎,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使用了两个版本的原因啊,现在打开的文件是以前用GXL画图时完成的,哎,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 ...

我一直都用的gxl,xl只是gxl功能的子集,程序都是同一个程序,如果gxl有bug,xl同样有bug!

网友(点评):
子集逻辑不对哦!

网友:
沒啥問題, 這應該是您的主管使用的版本是較低階的.
因此有些Constraint 的設定在他那一階是不存在的, 哪就會爆出很多DRC Marker .
當您用高階開圖時, 因為功能有對應上去, 因此就會看到正常的畫面, 沒那麼多不正常的訊息出來.

网友:
不会吧,要么打不开,要么是没有PJ好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恐怖!

网友:
lz,表吓人,是你不会用,还是16.3有问题啊

网友:
    不会吧,LZ是见鬼了吧!

网友:
    我管这类问题叫软件莫名其妙“抽风”,呵呵

网友(2012-07-17):
    我也遇到了  怎么解决?????

网友:
    你设置了自动备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用的gxl,xl只是gxl功能的子集,程序都是同一个程序,如果gxl有bug,xl同样有bug!

你的这个逻辑不对,GXL有bug时XL不一定有bug,但xl有bug时,GXL一定有bug!

网友:
目前我还没有这类问题。。。16.3用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