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动Fiducial??

楼主(2011-11-24):
在板里面放置了Fiducial的MARK点。。。
发现无法移动。。。。
求解。。。

网友:
place模式下也不行?

网友:
右键属性 改变坐标。
好像只能这样弄

网友:
Fiducia net为空
(net0),这个net一般为不可用,先把它设为可用,就可以操作了
它不是器件,在draw里操作;

楼主:
怎么把它设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