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3D模型建立

楼主(2011-11-24):
大家有没有做封装时建立元件的3D模型,像PROE或solidworks等。
这样后面就能看电路板的精确3D效果,当然不是allegro里自带的,太粗糙(就一个立方体,看不到细节)
做过的大虾给点指导,在此先谢过鸟!

网友(2013-07-18):
    板子都有样板,回来一看就明白了,自已认为没必要先看一下3D图

网友:
    可以做的,不过一般要在封装里加上assembly的实体大小和place bound的高度,用导出IDF的命令选择好格式即可。

网友(2013-10-16):
allegro 自带3d 怎么没有丝印 如何 把丝印在3d现出来?

网友(2013-11-25):
    只要有基本形狀跟高度應該就夠了八,我們又
    不是在畫3D

网友(2023-02-24):
    要导入st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