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反相器也是拦路虎,望武松拔刀相助,不甚感激!

楼主(2011-11-24):
新手上路,想用Pspice做反相器仿真,现存在两个问题点:1,LM741无输出;2,有输出但相位一致。恳请大虾指教,不甚感激!

用LM741做反相器,模型不对吗?

用LM741做反相器,模型不对吗?

网友:
用了你的原理圖我無法仿真,我換掉LM741,改成 ORCAD 自帶元件庫裡的 uA741,仿真結果OK。請參考附圖。

我的 ORCAD 是 16.5 版的,ORCAD 在自帶元件庫 uA741 ,是放在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opamp.olb 裡面。

楼主:
谢谢,你有最新的pspice元器件库吗?麻烦给我一份,我的qq:82663923

网友:
可以到 http://www.cadence.com/products/orcad/pages/downloads.aspx 裡面, 有一堆元件庫和仿真庫可以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