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打开指定路径文件夹

楼主(2011-11-25):
如何打开指定路径文件夹?
1. 我用getskillPath()得到skill路径
2. 有木有办法直接用skill函数打开上面的得到的路径?skill哦,not command。

3Q

楼主:
汗,我以为axlHttp() 只能开网页~~~
了解了,3Q!

网友A(2012-11-27):
axlHttp 好像只能使用绝对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lHttp 好像只能使用绝对路径

参考simplifyFile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