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提示有错误,但是在allegro中又找不到错误,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11-25):
ERROR IN ATTRIBUTE
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ERROR IN ATTRIBUTE
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Regenerating DRC
  0 original DRC errors replaced by
  0 current DRC errors.
0 warnings, 2 errors detected, 2 errors  fixed.
这样子的错误,对于生成光绘文件有没有影响,我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检查出问题出在哪里。而且只要再执行一遍DRC检查错误就消失了。
而且生成的DRILL中用CAM360打开看不到表格信息,只有几个钻孔,如图
右边本来应该是整个钻孔表格的,现在就只有几个钻孔,表格信息没出来
silkscreen top元器件丝印也没出来 ,但是bottom的丝印出来了
同样的设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以前也用这些设置出过板子,不过时不时会出现这些问题,有时候又不会。都找不出什么原因了,高手来指导一下我吧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下:在artwork里面设置一下Undefined line with,可以设一个较小的值比如0.01.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A:
    生成光绘之前做个database check,allegro不知咋搞的,操作铜皮容易导致错误,比如原先避让好的铜皮出现莫名其妙的drc。做database check会报告错误,但是接着就修复了所以是找不到错误位置的,除非是不能自动修复的错误。
    钻孔表在manufacturing集合下ncdrill legend,你想要的话必须在artwork中输出这一层才能够看得到
    丝印丢了要么是没有映射对,要么你的丝印线宽度是0而输出光绘时没有设置undefined lin width,被程序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光绘之前做个database check,allegro不知咋搞的,操作铜皮容易导致错误,比如原先避让好的铜皮出现莫名 ...

这些问题我自己刚才都解决了,好像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我没有在出光绘的前一步进行DRC检查。后来我所有东西都准备就绪后,然后再进行DRC检查,接着马上生成光绘就能解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至于之前的那个DRC错误,重复检查一遍的话就会消失错误提示,什么也没动,就再检查一遍就消失。而且在生成的光绘文件中也没看出问题来

网友(2020-05-08):
    我有时也碰到过,连续两次检查就好

网友B(2021-05-09):
    10年了  你的第一个问题还记得如何解决的吗, 我也遇到了, 每次输出钻孔数据后再输出gerber时就会报错, DRC不显示哪里问题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B:
    10年了  你的第一个问题还记得如何解决的吗, 我也遇到了, 每次输出钻孔数据后再输出gerber时就会报错, D ...

    阿里狗的DRC真难搞,DB一下消失了,检查又出来,DB又没了。铜皮没间距问题也要报错,就是一个些小小拐角的地方,真头疼

网友:
    做好资料之后多CHECK   DB 几次

网友:
    不放心的话CHECK到没有错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