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效果不好

楼主(2011-11-25):
我们公司一款产品的FM天线是在PCB,但是FM效果比较差,请问谁用过这种方式的FM,求大神指点!

楼主:
市场上也有很多不需要耳机 当天线的手机的

网友:
这主要是地线没有分好,FM天线走蛇形,输入阻抗大,效果就不好

网友:
先引一根长线出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信号是否好一些.

信号不好,要么是有干扰,要么天线接收差,
干扰主要查一下板上100M左右的信号尽量离远一点,还有电源和地要用心处理

天线的话,用PCB走线,有些困难,(不一定是绕得越长,接收越好,///跟信号的波长有关,另还有方向问题)
另要注意一下外壳有无影响天线接收

很难调,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的确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