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 过孔怎么打?天线走线的时候

楼主(2011-11-25):
CMMB的天线。
我要用过孔围着它一圈
但是一打过孔,总是走线就自动删除掉了。
有些地方走线过去,过孔就没有了。
怎么办?

网友:
你打孔设置问题!按着Shift连续打孔就行了!或者复制过孔!

网友:
雙魚Fei 正解

网友:
可能你没选择“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吧

网友:
选择GND网络后,右键add via.想打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2022-05-16):
    请问为什么要用过孔围一圈呢?

网友:
    最后两个过孔不能连上吧!画一条铜皮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