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GERBER时 DRILL DRAWING层2D线与丝印层2D线有冲突吗

楼主(2011-11-25):
比如我DRILL DRAWING层用2D线代表板框,很多元件丝印都是2D线构成的,在pads出GERBER时能在两个层都选择输出2D线吗?  DRILL DRAWING层2D线与丝印层2D线有冲突吗,会不会丝印层当钻孔层给挖了,求指教

网友A:
在所有层画板框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所有层画板框不就好了!

输出GERBER时所有层选2D是不是这样

网友B:
丝印在做封装的时候一般都设置在TOP层或Silkscreen TOP层。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重点是:第一,你要先明确你的封装的丝印是在那一层
              第二,最终出Gerber是在CAM输出(Define CAM Document)中进行设置,设置Gerber输出包含哪些层、哪些基本元素(PAD、VIA、Line、Outline、Copper---)是根据你实际的需要进行设置的(选择与否)。Line是你在Layout是画的2D Line。而制作封装是的丝印线虽然也是用2D Line画的,但在CAM输出设置是,是Outline。

比如你要输出顶层丝印的时候,只选择TOP和Silkscreen TOP,然后对TOP层和Silkscreen TOP层的相关元素(PAD、VIA、Line、Outline、Copper---)进行设置。丝印输出要选择outline。你不把Drill Drawing层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你在设置Drill Drawing输出时,选择TOP层和Drill Drawing层,不选择Silkscreen TOP层并进行设置就可以了。同时设置top层的时候,不要选择TOP Mounted和Outlines。

直观的看下图吧:

丝印Gerber输出设置:

Drill Drawing Gerber输出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在做封装的时候一般都设置在TOP层或Silkscreen TOP层。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重点是:第一,你 ...

谢谢回答的这么详细

网友(2013-06-22):
向你学习,做事细致

网友:
Drill Drawing Gerber输出设置: 直接去掉top只留下DRILL DRAWING可以么。那样会简单点。还有个疑问那些标注尺寸的dimension 好像默认在该层 不影响挖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