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解:端接疑问

楼主(2011-11-25):
一般都是 串联端接靠近源端放置;并联端接靠近末端放置。这里说的靠近源端和靠近末端有没什么要求啊。即,我想问的是:串联电阻与源端的距离;并联电阻与末端的距离有没有什么规律或者计算公式呢?二者之间的距离太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A:
    装一个pads9.3里面的hyperlynx8.1.1组件就干这个用,你可以学一下。pads9.3 pads论坛有链接种子可下1.2G文件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pads9.3里面的hyperlynx8.1.1组件就干这个用,你可以学一下。pads9.3 pads论坛有链接种子可下1.2G文件 ...

楼上知道就告诉哈原因,你知道别人就一定会你说的那些软件么?

网友A:
    串联端接与源端距离一般在500mil以内不会有问题,并联端接也一样。如果信号沿很陡就需要仿真软件的仿真结果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端接与源端距离一般在500mil以内不会有问题,并联端接也一样。如果信号沿很陡就需要仿真软件的仿真结果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我还是不怎么明白,为什么在500mil以内就没有问题呢?这个500mil是怎么来的呢,有没些理论的相关解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我还是不怎么明白,为什么在500mil以内就没有问题呢?这个500mil是怎么来的呢,有没 ...

与源端挨的近是为了使匹配电阻和信号内阻看做一个整体,从而使得内阻+匹配电阻=传输线阻抗,要是离得远的话内阻和匹配电阻之间也会发生反射,这个长度和信号的上升时间有关系,毕竟信号的上升时间是不同的,所以为了方便和保险起见,经验是离得越近越好,具体可以用仿真软件确定。

网友C:
    就串联端接来看,分成三部分:驱动器的输出电阻+信号线+串联端接电阻。如果中间的信号线过长,则信号在输出电阻和信号线连接处发生反射,在信号线和串联端接电阻连接处发生反射。端接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要是中间的信号线比较短,就可以看做是集总线,反射就可以忽略了。多少算短,小于波长的1/6,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串联端接来看,分成三部分:驱动器的输出电阻+信号线+串联端接电阻。如果中间的信号线过长,则信号在输出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要的就是这个小于1/6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源端挨的近是为了使匹配电阻和信号内阻看做一个整体,从而使得内阻+匹配电阻=传输线阻抗,要是离得远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一般的芯片上升沿在0.5ns左右,它的1/6是83ps,PCB上外层的走线传输速度一般是140ps/1000mil,那么我回答的500mil就是70ps左右小于83ps,可以认为是集中元件不需要考虑传输线问题。如果1ns的那就可以更长些,但现在工艺越来越先进,沿越来越陡了,1ns芯片会越来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芯片上升沿在0.5ns左右,它的1/6是83ps,PCB上外层的走线传输速度一般是140ps/1000mil,那么我回答的 ...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让我彻底明白了它是如何进行计算的!非常感谢!

网友D:
    顶10楼,愿意分享的高手才是真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10楼,愿意分享的高手才是真的高手

愿意学习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网友(2013-10-22):
    末端并联电阻怎么达到阻抗匹配的很模糊,求指教。有书说把负载看成是容性负载,这样的话并联电阻怎么也不能跟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