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设置线宽,走线的时候可以任意修改

楼主(2011-11-25):
allegro中电源线宽,有10mil 20mil等几种要求,可以设一个通用的规则, 走线是可以随意更改, 在MIN LINE WIDTH选项中,**符号是怎么弄进去的,我输入是提示非法字符,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走线的时候option栏目不就有个line width吗,直接输就是了,用过的线宽会保留在里面,下次直接选。你确定min line width中看到过**符号???

楼主:
option栏目line width直接修改时,发现有的时候会提示DRC错误,改回和Defaut值一致就可以了  ,这是为什么啊  附图是我看到的别人板子上线宽的一个设置

网友:
这个当然要设置快捷键,比如2键为20mil或设为0.2mm; 要不走线每次到控制面板切换那太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