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没有load,貌似设置都是正确的 怎么办?

楼主(2011-11-25):
电脑上有三个版本: 15.7 16.3  16.5
home: D:\cadence
allegro.ilinit : 位置在D:\Cadence\pcbenv 内容如下(自己用txt添加然后改后缀名做出来的):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skill")))
;
load("upd2apd.il")
load("loadskill.il" "hunter")
load("x_cline2shape.il")
;

skill文件位置:D:\Cadence\skill

出错提示如下:
E-
E- load("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54 of file allegro.ilinit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 *WARNING* (reader): string terminated by end-of-line at line 3 of file allegro.ilinit
E-
E- upd2apd.il")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 column 12 of file allegro.ilinit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loadskill.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x_cline2shape.il"
Starting new drawing...
Created default power net VDD.
Created default ground net VSS.
Command >

怎么办啊?????

网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skill"))) 这句话出问题了

D:/前面那个引号自己改一下用英文字符

楼主:
Skill > load"upd2apd.il"
E-
E- load"upd2apd.il"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16 of file *string*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nil
Skill >
好像还是不行,难道skill文件也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ll > load"upd2apd.il"
E-
E- load"upd2apd.il"

skill是正常,再試試看,load 與 "upd2apd.il"之間要空格,才不會error
skill>load "upd2apd.il"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ll > load"upd2apd.il"
E-
E- load"upd2apd.il"

語法應該是load("upd2apd.il")

网友(2019-12-30):
    楼主的upd2apd.il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