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漏掉的元件标号如何才能查出来?

楼主(2011-11-25):
    如果在电原理图中,全部是手工添加元件标号,但可能会有个元件标号被我删掉了,后来又忘记填写了,也就是说填写标号的地方是空白的,那如何才能查找出来呢?

网友:
    DXP中有 SCHLIST 吧?

    1. 从某种BOM列表中查看...
2. AD中用 SCHLIST 表快速查看...

楼主:
    试了下,DXP中如果漏掉了某个元件的标号,那BOM中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元件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

    wanghanq -19

网友(点评):
我上面不是说了两种方法吗?某种bom会出现元件_只是schlist显示会更直观

楼主:
    但是公司只用DXP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公司只用DXP啊

统一用DXP可能是处于版本的控制,或因不再更新,也就没有新的bug出现,总之比99se的可操作性要强很多了,还算好...

DXP2004?中没有SCHLIST?   没仔细找?
下载DXP2004SP4,看图

补些图片:

楼主:
    谢谢了,又仔细研究了下,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有热心人,真好!

网友:
    楼上高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