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电层

楼主(2011-11-25):
请问下四层板中的plane内电层  是不是用fill块填充的区域就表示需要腐蚀掉的区域(即无铜区)? 谢谢!

网友A:
对滴,用的是负片(plane)的话用fill就是要腐蚀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滴,用的是负片(plane)的话用fill就是要腐蚀掉的

好的 谢谢!

网友B:
用2d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d线也行

2d线是?  不好意思  孤陋寡闻

网友:
是呀,解释一下2D线是什么?